[求助] 影响芯片ESD能力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3-08-07):
我们做的一颗芯片,同样的ESD结构,同样的尺寸,同样的接法,两个相邻脚位一个能过6000一个4000都过不了,就想问问影响ESD能力的原因还有那些?

网友:
我觉得你可能都不用找具体原因,先找不同。就盯着看看这两个pad有啥不同的地方。

网友:
看看内部电路结构是否不同导致的

网友A:
管脚周围的版图,内部电路,相对VDD和GND的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
4KV失效大概率是内部失效或者寄生通道失效。
6KV的失效可能是ESD管能力到了。
失效分析定位一下两个不同的样品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周围的版图,内部电路,相对VDD和GND的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
4KV失效大概率是内部失效或者寄生通道失 ...

请问如何做失效分析定位?

网友A:
6KV和4KV失效的芯片先分析一下失效的IV是否一样,是否可以做EMMI,可以的话都去做一下EMMI定位就能看到亮点位置是否一样。可以能的话还可以去层,看看亮点下是什么类型的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V和4KV失效的芯片先分析一下失效的IV是否一样,是否可以做EMMI,可以的话都去做一下EMMI定位就能看到亮点 ...

IV曲线正常。就是芯片恢复了,没法做thermal em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