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动态的调用generate块中的task

楼主(2023-08-07):
dut有若干数据port  有现成的data_check module 所以在top中用generate将data_check和dut连起来
这样module路径会变成
   GEN_DC[?].u_data_check

此时test_case中以下的loop是非法的:

  for(int i=0;i<ND;i++)
    GEN_DC[i].u_data_check.check();

报错是Illegal operand for constant expression

请问有何改进方法

网友A:
test_case是uvm_test派生的吗?如果是的话,它要比top高一级,这里应该用top.GEN_DC.xxxx,是否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_case是uvm_test派生的吗?如果是的话,它要比top高一级,这里应该用top.GEN_DC.xxxx,是否这样的? ...

那个路径只是表示一下  只是单纯调用task的问题  用不用uvm没有影响
编译的时候要求generate块的选择不能是变量  比如我如果把那个循环改成这种东西实际是可行的:

for(int i;i<ND;i++)
  case(i)
    1:GEN_DC[1].u_data_check.check();
    2:GEN_DC[2].u_data_check.check();
    3:GEN_DC[3].u_data_check.check();
     ...
     ...
   endcase</div>

楼主:
目前的方法是把module中的task用class包起来

package DC_pkg;
  virtual class DC_tasks;
    pure virtual task check();
  endclass
endpackage

module data_check();

  class dc_tasks extends DC_pkg::DC_tasks;
    task check;
        ... ... ...
    endtask
  endclass

  dc_tasks  tasks = new();
endmodule

然后在外面一层用generate倒一手再用

DC_pkg::DC_tasks dc_tasks[ND];
for(genvar i = 0;i<ND;i++) begin : GEN_DC
  data_check u_data_check();
  dc_tasks[i] = GEN_DC[i].u_data_check.tasks;
end

之后这么用

  1. for(int i = 0 ; i < ND; i++)
  2.   dc_tasks[i].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