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3-08-07):
在ss工艺角,27° 5V条件下,我仿真一个LDO的相位裕度的时候,看相位裕度,显示的是这个

。看了一下相位裕度和增益图,是这样的

,原理图中各管子都工作正常。然后我只改温度,将温度设置为105°,仿真结果就正常了。

。emm原理图中各管子也都工作正常。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不是选 Phase Margin吧,是选loop gain,然后下面选db20 Phase ,你的图就是选的这个
相位裕度 180 和-180是一样的
你第一个图中的-3db带宽和第二图不一样啊  就只改了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选 Phase Margin吧,是选loop gain,然后下面选db20 Phase ,你的图就是选的这个
相位裕度 180 和-180 ...

是的,只改了温度。已经解决了,是iprobe放置位置的问题,改个为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