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NMOS衬底怎么连接

楼主(2023-08-07):
在版图中,四端口的器件,body没有额外引出来,NMOS打了PGR保护环并接到VSS,但是还是提示NMOS的衬底没有连接到VSS,请问还需要别的什么操作吗。

网友:
它可能说你的两个Nwll不是在一起的,所以识别vss没有接到,可以自己打一个nwell把这两个放在一个nwell内

网友A:
NMOS的衬底是直接坐在substrate上吗?还是坐在一个deep NWELL 里的PWELL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的衬底是直接坐在substrate上吗?还是坐在一个deep NWELL 里的PWELL 上?

是直接放在黑色背景上的,所以应该是直接在sub上吧,我的PMOS用NGR包起来后,在用一圈NW包起来就不会报衬底的连接问题,NMOS用PGR包起来一直提示衬底没连,我的理解是NMOS坐落在黑色背景(sub)上,那么我把PGR保护环接到VSS,是不是应该就把衬底接到VS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放在黑色背景上的,所以应该是直接在sub上吧,我的PMOS用NGR包起来后,在用一圈NW包起来就不会报衬 ...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你所说的“提示衬底未连接” 是指lvs报的错吗?只要用metal把guard ring连的VSS 最后应该不会有LVS的问题。
至于画的过程中的自动提示 忽略掉就是了。

网友(2024-04-06):
解决了吗请问

网友B(2024-11-07):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放在黑色背景上的,所以应该是直接在sub上吧,我的PMOS用NGR包起来后,在用一圈NW包起来就不会报衬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6-04):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