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源时钟可不可以设置成异步的时钟

楼主(2023-08-07):
问题如标题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你得确保设计的过程中,2个clock之间考虑了异步设计,否则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你得确保设计的过程中,2个clock之间考虑了异步设计,否则就会出问题。
...

谢谢大佬  我想再问一下怎么可以设置成异步呢

网友A:
l两个clock分别用create_clock 建立clock,然后用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
列如:
create_clock -name "clk24m" -period 20.0 -waveform {0.0 10.0} [get_ports pm_clk24m_rc_i]
create_clock -name "clkpm" -period 37.0 -waveform {18.5 36.63} [get_ports pm_clk_i]

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c_clk_group" -asynchronous -group [get_clocks clkpm] -group [get_clocks clk2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两个clock分别用create_clock 建立clock,然后用set_clock_group -asynchronous
列如:
create_clock -nam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