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在linux中怎么编写shell脚本来自动化执行编译仿真操作

楼主(2023-08-07):
代码如下:
#!/bin/bash

cd ../tc/basic_enable_gate_resolve/
files=$(ls *.v)
cd ../../sim/
for f in $files;
do
        file=$(basename "$f" .v)
        log_file="${file}_run.log"
       make elab>/dev/null
       make run>../tc/basic_enable_gate_resolve/${log_file}
       mv ${log_file} ../tc/basic_enable_gate_resolve/test
        echo "Completed simulation.Log file: $log_file"
done

执行时发生了如下错误:

大佬们,怎么改进代码可以让它能正确执行呢

网友A:
basic_enable_gate_resolve
路径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ic_enable_gate_resolve
路径不存在

但在文件中是真实存在的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理解错了这个相对路径,改绝对路径试试,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的相对路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你理解错了这个相对路径,改绝对路径试试,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的相对路径有问题 ...

那请问
       make elab>/dev/null
       make run>../tc/basic_enable_gate_resolve/${log_file}
      这两句代码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