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抓取gds中指定name的net?

楼主(2023-08-07):
各位,比如想在GDS中抓取VDD或者VSS的net,通过定义name来抓取不同的net,有何思路?
我总是报出一个warning: there is no data for layout net name VDD.之类的错误。

网友A:
做哪个流程报这个错误?

楼主:
是自己写design rule,目的是check net的missing via,用perl脚本运行时,总是抓不到自己定义的那个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哪个流程报这个错误?

是自己写design rule,目的是check net的missing via,用perl脚本运行时,总是抓不到自己定义的那个net

楼主(2023-11-15):
引用 网友B:
ATTACH命令看看?

之前debug出来了,关键点确实在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自己写design rule,目的是check net的missing via,用perl脚本运行时,总是抓不到自己定义的那个net
...

我现在也想用Perl脚本运行某个提取网络功能。能给我借鉴一下你这个Perl脚本的写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想用Perl脚本运行某个提取网络功能。能给我借鉴一下你这个Perl脚本的写法吗
...

我是还有一个temp脚本,把变量放在temp脚本里,通过perl把写好的rule和temp合并在一起,形成最终跑的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还有一个temp脚本,把变量放在temp脚本里,通过perl把写好的rule和temp合并在一起,形成最终跑的rule ...

感谢

网友(2025-01-26):
gds里的net信息怎么传递的?gds导入仿真软件没有net信息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