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轨到轨运放的这种结构会引入噪声和失调?

楼主(2023-08-07):
如图,论文说Ib6 Ib7会对输入端直接贡献噪声和失调,请问大佬们这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啊?  hogervorst1994.pdf (925.31 KB , 下载次数: 23 )

网友A:
我猜是因为Ib6和Ib7产生的压降没有经过差分处理,直接控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因为Ib6和Ib7产生的压降没有经过差分处理,直接控制输出

感觉论文不是这个意思呀,论文里说Ib6到输入端的电流增益为1,所以会贡献噪声

网友:
看我的附件,这个Ib6(7) 影响第一级的电流输出,(I7-I6)可以理解成第一级的电流输出,如果I7 和 I6 不平衡,就会带来input voltage offset。noise的contribution也是同理。

网友B:
???哪里不清楚吗?

网友:
楼主自己多看看 多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论文不是这个意思呀,论文里说Ib6到输入端的电流增益为1,所以会贡献噪声
...

对呀,没有经过差分放大,增益就是1吖,噪声和信号直接混在一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清楚吗?

清楚了,谢谢宝

网友(2023-09-10):
I6和I7为什么会贡献更多的失调和噪声? 那看跟谁比,作者的意思应该是跟I3和I4比较。
问题: 为什么I6和I7比I3和I4贡献更多的失调和噪声?
回答:
1.失调:因为I6和I7是单端电路,I6-I7,除以输入管gm就是二者贡献的输入失调电压;
I3和I4的差值,I3-I4除以gm就是I3和I4贡献的失调电压;
因为pmos和nmos的match比nmos和nmos差(考虑沟道长度调制和匹配),因此前者贡献更多offset。
2.噪声:I6和I7本身的mos管噪声,等效到输入的噪声电压vi,n=sqrt(i6,n^2+i7,n^2)/gm
I3和I4本身的mos管噪声,等效噪输入的噪声电压vi,n=i3,n^2/gm
可以看出I3、I4、I6,I7mos管本身的噪声,等效到输入,贡献比重一样,但是I3和I4只计算一次,I6和I7需要叠加。
更重要的一点,电流镜偏置电压带来的噪声。
由于I6和I7小信号是并联(前提是M19,M20的1/gm远大于电流镜的ro),且偏置电压来源不同,因此偏置电压的噪声是叠加关系;
I3和I4是差分电路,偏置电压相同,同源噪声会被抵消。
因此I6和I7贡献更多的噪声。
如有错漏,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