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运行会出现一个框框,每次都要点一下

楼主(2023-08-07):
就这个框框,每次运行DRC都要点一次ok,之前是没有出现这个框框的,求助大家 这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是因为版图界面没有打开,或者电路没有打开,导致他不能自动识别对应的版图电路

网友:
按二楼的试一下

网友:
DRC倒是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版图界面没有打开,或者电路没有打开,导致他不能自动识别对应的版图电路 ...

版图界面和电路界面都是打开的 然后都是对应上的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检测到还是什么设置问题

楼主:
求助求助 大家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求助 大家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在DRC界面勾上一个选项,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试试

网友(点评):
版图,电路都打开后,点右边那个蓝片片选择要跑的版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RC界面勾上一个选项,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试试

这个就是勾选上的 我试了试之前使用过的工艺中保存的drc路径 也是会出现框框 之前都是没有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LVS会出现,是你对应的电路没找到。

网友C:
看错了,,,,你打开XL就可以了,或者同时打开原理图和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LVS会出现,是你对应的电路没找到。

可是我做的是DRC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你打开XL就可以了,或者同时打开原理图和版图

唔 我做的是DRC呀

楼主:
有大哥大姐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求助阿 还没解决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D:
重启    home 路径下删掉 .cdsenv 文件

网友E:
是不是只有网表,没有电路才会弹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启    home 路径下删掉 .cdsenv 文件

请问这个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只有网表,没有电路才会弹出这个

好像也不是

楼主:
现在这几天的尝试就是,打开CELL_A的layout过DRC是不会出线这个框框的,但是从CELL_A进入到它里面的子CELL,这里起名叫做CELL_B里面给CELL_B做DRC时就会出现这个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