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ell

楼主(2023-08-07):
请教个问题, tmax产生压缩逻辑的pattern,用vcs来仿真。AT T = 240427 ns ,V=320 , exp=1 , got=0 ,pin P2_5 , scan cell 79. 这个scan cell 79 我该怎么定位到呢?因为是压缩的逻辑。不是从port出来。谢谢

网友A:
上述仿真应该是compress serial仿真吧。你可能需要跑一个PSD,仿真设置parallel,来定位出现问题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仿真应该是compress serial仿真吧。你可能需要跑一个PSD,仿真设置parallel,来定位出现问题的cell。 ...

谢谢回复, 这个是compress parallel的仿真。后来我用了PSD,可以标记出cell的名字。但是错误多了好多个。 拉出波形,看到reg也能正常翻转。只是SI端和Q端都是0。 exp却是1. 也没啥思路。  后面又用PSD的这个testben跑compress serial。同样错误很多。    不用PSD的时候,compress parallel和 compress  serial都只报了4个error。很奇怪。这个是前仿,大神能不能指导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A:
额,仅看你的描述可能没办法给具体的建议,只能粗略的给个方向
1、检查环境,如仿真的网表和tb是不是对应的、仿真设置有无设置时序检查
2、根据PSD找到的cell,往前追一追
其他的看看有木有大神给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仅看你的描述可能没办法给具体的建议,只能粗略的给个方向
1、检查环境,如仿真的网表和tb是不是对应的 ...

谢谢回复,我又查看了几个error。 发现共同的特点是 报error的时间点。 SI正好是跳变的沿。比如1->0的下降沿。

这个跳变沿在clock来之前, Q采到的值不对,应该采到0.但是却采到了1。 请教下为啥采到了SI的跳变沿呢。

网友B:
跑仿真的时候是否带sdf跑的?
如果没有带sdf,那么加单位延时,一般就是flipflop加单位延时,组合逻辑不加延时。模拟一个clock到Q的延时,避免clock和data同时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仿真的时候是否带sdf跑的?
如果没有带sdf,那么加单位延时,一般就是flipflop加单位延时,组合逻辑不加 ...

谢谢这么晚还回复,十分感谢。 我这个是不带sdf的前仿。请教下如何给flipflop加单位延迟呢。我用的是vcs仿真工具,tmax出的pattern。一般flipflop延迟加多少合适呢。谢谢了

网友C(2023-09-06):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又查看了几个error。 发现共同的特点是 报error的时间点。 SI正好是跳变的沿。比如1->0的下降 ...

这种 0 1的mismatch,一般是网表和tb 不匹配导致,看你的说法,可以对着波形看看 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 0 1的mismatch,一般是网表和tb 不匹配导致,看你的说法,可以对着波形看看 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跳变 ...

谢谢回复,后来重新吐了一次testbech。 我本来想定位哪个cell 出现mismatch。 用了tmax 的PSD 流程。结果PSD流程吐出的testbech simulation pass了。

网友(2024-12-17):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是compress parallel的仿真。后来我用了PSD,可以标记出cell的名字。但是错误多了好多个。 ...

楼主大佬,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PSD流程,手册也没看到,我现在也是前仿出现仿真问题,没有思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