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修改工艺参数

楼主(2023-08-07):
大佬们,最近刚开始学习k库,需要修改工艺参数,我按照手册里统计工艺变化那修改configure文件,但是直接报错是不合法输入,想问问大佬们这个指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按照用户手册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用户手册写

这个就是按照手册写的,请问统计工艺参数变化是需要spice统计模型吗,还是正常的参数模型就可以

网友:
# Create an operating condition called 'best_pvt'. create_operating_condition best_pvt # Specify the process lines. The following lines are included in the  # SPICE deck verbatim and must be correct for the given simulator. set_opc_process best_pvt { {.lib "/home/charWiz/spiceModels/process.lib" FF} {.lib "/home/charWiz/spiceModels/process.lib" FF_3V} } # This defines the supply rails and sets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add_opc_supplies best_pvt VSS 0.0 VDD 1.1 VDD3 3.63 set_opc_temperature best_pvt 0 # This is a second operating condition named 'worst_pvt'. create_operating_condition worst_pvt set_opc_process worst_pvt { {.lib "/home/charWiz/spiceModels/process.lib" SS} {.lib "/home/charWiz/spiceModels/process.lib" SS_3V} } add_opc_supplies worst_pvt VSS 0.0 VDD 0.9 VDD3 2.97 set_opc_temperature worst_pvt 125

网友:
按这个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