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ransparentGrop ON/OFF 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3-08-07):
手打的可能有打错的。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F1" “GroupSwitch()")))
procedure(GroupSwitch()
let( (cv cw scw scw1 scw2 i1 Tgt1 Tgt2 tgv)
cv = geGetEditCellView()
cw=hiGetCurrentWindow()
scw=hiGetSessionWindow(cw)
scw1=printself(scw)
scw2=parseString(scw1 ":")
i1=cadr(scw2)
Tgt1=strcat("swindow(" i1 ")" "->hiToolbars->lebOptionsToolbar_" i1 "->lebTrans->checked=t")
Tgt2=strcat("swindow(" i1 ")" "->hiToolbars->lebOptionsToolbar_" i1 "->lebTrans->checked=nil")
leHiEditDisplay0ptions()
tgv=leDisplayOptionsForm->options->transparentGroup->value
hiFormCancel(leDisplayOptionsForm)
        if(tgv then
                hiEnqueueCmd(Tgt2)
        else
                hiEnqueueCmd(Tgt1)
        );if
);let
);p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HiEditDisplay0ptions()  ——>  leHiEditDisplayOptions()

按照上面的代码敲,有错误的地方做了修改,实测能用了,感谢!!

网友B(2024-11-06):
大佬,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设置快捷键要用hiSetBindKeys?这里用hiSetBindKey就报错

网友C(2025-01-14):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设置快捷键要用hiSetBindKeys?这里用hiSetBindKey就报错 ...

  •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Key>F1" “GroupSwitch()"))) 这里面key和command用的列表格式。如果直接写,可以用hiSetBindKey("Layout" "<Key>F1" "GroupSwit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list("F1" “GroupSwitch()"))) 这里面key和command用的列表格式。 ...

  •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2025-07-04):
    太棒了,竟然有这个好东西!!!我把editmode和全分选都搞成快捷键了,加上这个组开关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