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 clock duty为什么是10%

楼主(2023-08-07):
在dft compiler工具中,scan clock period default值是100ns,为什么duty默认值时10%,即waveform{45 55},为什么不能是{0 50}或者{50 100}呢?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DFT的clock你就会明白。
                    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clock开始的地方,SI的数据变化,前面留足够的时候,因为ATE上,探针上的电容比较大,线比较长,让SI能在clock的上升沿之前能稳定,大概在80的地方,采SO的数据跟expect数据进行比较。

网友B:
一般DFT会把负沿触发的寄存器放在链首,如果duty是50%,那么负沿到正沿的寄存器只有半个周期,时序违例可能性会比较大;但如果duty是10%,那么负沿到正沿的寄存器会有接近一个周期的时间,减小时序违例的风险。

网友C:
从来没用过10%duty的,电路中正沿负沿都有,10%duty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DFT的clock你就会明白。
                    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hello, 时钟上升沿前面需要留时间,等待SI数据稳定,那如果我是在40ns的位置strobe,clock waveform为什么不能是{50 1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DFT会把负沿触发的寄存器放在链首,如果duty是50%,那么负沿到正沿的寄存器只有半个周期,时序违例可能 ...

hello,明白了,这样似乎是可以减小负沿到正沿的setup违例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用过10%duty的,电路中正沿负沿都有,10%duty肯定不行

有正负沿为什么不可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