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里积分为什么积到pi/OSR?

楼主(2023-08-08):
《Design of Sigma-Delta Converters in MATLAB/Simulink 》P45 这里积分为什么积到pi/OSR?

网友:
根据帕萨瓦尔定理,前面应该除以2pi,从0到pi/OSR是消掉了前面这个2的系数

网友:
delta sigma 假设 decimation filter 对所有较高频段进行低通?

网友:
可以看Gabor Temes的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2.3节。简单说是离散时间的傅里叶变化后,信号带宽Fb归一为pi,然后数字滤波到pi/OSR,所以积分就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