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仿报错:.v文件geven but not used

楼主(2023-08-08):
小白,刚开始学习AMS数模混仿,出现以下WARRNING:

xmvlog: *W,LIBNOU:Library"/proj/....../xxx1.v"given but not used

xmvlog: *W,LIBNOU:Library"/proj/....../xxx2.v"given but not used
xmvlog: *W,LIBNOU:Library"/proj/....../xxx3.v"given but not used
xmvlog: *W,LIBNOU:Library"/proj/....../xxx4.v"given but not used
......

可以正常进行仿真,但结果是数字模块没有工作,这个怎么解决呢?
还在赶进度,着急解决。
期待大佬的解答!

楼主:
快来人看看啊

楼主:
已解决,仿真没跑通和这个warning没关系.

网友A(2023-11-22):
请问你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warning的呢?我也是能跑但跑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warning的呢?我也是能跑但跑的有问题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后来发现这个报错不会影响我的仿真进程和结果,可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后来发现这个报错不会影响我的仿真进程和结果,可忽略。 ...

哈哈哈最终发现是数字顶层有问题导致其他.v文件没有被调用,重新确定数字顶层创建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最终发现是数字顶层有问题导致其他.v文件没有被调用,重新确定数字顶层创建symbol就可以了。 ...

请问什么问题会导致这个问题呢?我仿真中也报相同的warning,也发现数字只有数字顶层被调用了,其他的子模块都没有被调用。求指导

网友:
因为该问题没有说明具体情况。我只能猜是在Virtuoso里面利用Config来进行AMS混仿。
在Config里面指定数字电路的时候是有两种方式:
1. RMB -->Set Cell View --> Specify Reference Verilog...
2. RMB -->Set Cell View --> Mark as External HDL
对于第一种放发,在引入的数字电路的.v文件中是不能包含子电路的,它自身就是leave cell,即电路的终端。我没注意是不是会有上述warning,因为这种设置最终会导致elabration error。错误代码忘了记录了。
第二种方法则可以引入多层级的电路设计。只需要将需要的子模块的.v文件作为XRUN arguments添加即可。最终Elaborator会找到它们。将Cellview设置成Symbol和第二种方法的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