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转换增益仿真为负

楼主(2023-08-08):
对一个自混频电路进行hb以及pss、pac仿真,发现转换增益是负的,请问大佬们该怎么改?放不了图片,在内网传不出来

网友A:
混频器转换增益是有理论表达式的吧,你按照理论表达式比对一下。比如是不是本征大信号的幅度给的小了。内网连截图都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频器转换增益是有理论表达式的吧,你按照理论表达式比对一下。比如是不是本征大信号的幅度给的小了。内网 ...

混频器理论表达式是2/pai*gm*RL,应该是8dB左右,扫了Pin与转换增益,趋势是对的,但最大也才0.5dB,内网一截图就黑屏

楼主:
引用 楼主:
混频器理论表达式是2/pai*gm*RL,应该是8dB左右,扫了Pin与转换增益,趋势是对的,但最大也才0.5dB,内网 ...

仿真结果如图,手机拍的,好像不太清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混频器理论表达式是2/pai*gm*RL,应该是8dB左右,扫了Pin与转换增益,趋势是对的,但最大也才0.5dB,内网 ...

看看Gm和RL这两个哪里出了异常呗。GM跟本振信号幅度有关吧,本振信号幅度越大,GM越大。哪家公司这么苛刻,连截屏都不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m和RL这两个哪里出了异常呗。GM跟本振信号幅度有关吧,本振信号幅度越大,GM越大。哪家公司这么苛刻 ...

谢谢,应该解决了,搞错了RL的值,现在预估应该是-1.5 dB,实际差了6 dB,应该是LO功率较小,不能彻底开关;等能彻底开关时,非线性又比较大,所以始终和理论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