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NMOS的poly为什么需要进行额外的预掺杂,而PMOS的poly掺杂可以和S/D一起注入

楼主(2023-08-08):
请问NMOS的poly为什么需要进行额外的预掺杂,而PMOS的poly掺杂可以和S/D一起注入

网友:
因为NMOS poly掺杂是P或者AS,粒子较大,不容易扩散均匀;尤其是当N+掺杂深度跟poly厚度不匹配的时候,会让掺杂太浅。从而使NMOS靠近poly和栅氧交界的地方掺杂浓度不够大而出现了poly depletion现象。影响器件性能; PMOS没有问题主要使因为Boron太小了,一加热嗖地扩散均匀了,不会出现poly depletion的现象。其实不是所有工艺中都有这一道,比如LG0.18um工艺中有的就有NPOLY implant有的没有。

楼主:
学到了,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