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0工艺下spice网表器件名称

楼主(2023-08-08):
RT,SMIC130工艺下spice网表里面有一种器件叫做“C2”,对应参数是w,l,其对应的模拟器件应该是什么?

网友A:
C一般是电容,电容有W跟L。 这个2指的是二端电容的二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一般是电容,电容有W跟L。 这个2指的是二端电容的二端吧

补图,C2是四端子器件,所以更像是MOS,应该不是电容。但是已经试了p33、n33都不对。

楼主:
补充说明:在LVS文件里找到了C2的定义为:3.3V NMOS in nwell。导入spice文件将C2映射为n33,检查原理图确认是n33,在版图中查看了对应位置,w, l参数也完全一致,但是LVS就是过不了(cell是PVDD2R)。
更奇怪的是,报discrepancy只报了四个C2中的一个不匹配。但是无论是在spice网表还是版图里面,四个器件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报错就应该都报,要不然就全对。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在LVS文件里找到了C2的定义为:3.3V NMOS in nwell。导入spice文件将C2映射为n33,检查原理图确 ...

奇怪,你为啥不直接highligh这个C2去找错

网友:
在virtuoso界面有个CDF窗口,进去打开你的SMIC工艺库,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器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