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的错误问题

楼主(2023-08-08):
看不懂LVS这个错误的提示的意思,左边是版图的连接,右边是对应的原理图的接法吗,但是没看懂要怎么改,而且也没有哪个管子的DRN是接的VDD。MOM电容的版图是直接从MINUS和PLUS端引出来连接的,会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A:
你的PMOS的BUCK端没有接到VDD

网友:
BULK电位没有正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MOS的BUCK端没有接到VDD

我尝试了用NGR连接VDD,然后再另外打了一圈NW;也尝试了在properties里额外加入body,然后把body连到VDD上;这两种在版图里面都没有body-VDD的连线提示了,所以我觉得是有连上了,但是跑LVS就还会出这个错误

楼主:
解决了,几个PMOS的衬底不全是接在VDD上的,有两个管子的衬底是接在漏端的,我用一个NW全框起来,结果不同衬底之间短路了,我以为把所有的管子的衬底额外引出来就是独立的衬底了,然后再各自连线,但是其实所有PMOS的衬底都被接到同一个NW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