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的高精度特性疑问

楼主(2023-08-08):
delta sigma ADC即使用一个比较器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他的精度提高可以理解为经过整理减小了噪声。但是我有个疑问,他只有一个比较器,得出的值也就是0 1,他怎么还原回去呢?

网友:
调制器是可以只一个比较器,输入1bit,完整的DS-ADC还要包括数字滤波器

楼主:
发现了发现了,问了师兄之后才发现是取平均值,对于被采样的函数,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处1 0的含量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