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 trim指标,封装后FT这个指标偏移了

楼主(2023-08-08):
求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CPtrim的指标,封装后指标偏移了,然后开改后,指标有偏回来了,这个有大佬遇到吗,怎么解决

网友(2023-09-20):
你的实践说明了一件事,要有大数据才能改指标,而不是一天改一次

网友(2023-12-06):
这个好像都是power类的IC比较容易遇到,如果decap后可以恢复,普遍就是请封装厂换个低应力的料饼,不然就是wafer表面作coating,如果对良率没有帮助,那就只能依封装厂偏移的状况分别订定cp trim spec,但这样测试跟生管可能会想打人.

网友:
which SPEC ?

bandgap package will shift ~ 6mv

网友(2024-02-25):
遇到过,找不到原因。看看有大佬解惑吗?

网友:
CP都是在Wafer就Trim好了嗎? 可以FT安排嗎

网友A(2024-04-02):
要确认漂移的影响因素,封装是不是用的铜线,一定是没有 实际仿真。没有收集1+3+10 批数据。

网友B(2024-07-02):
引用 网友A:
要确认漂移的影响因素,封装是不是用的铜线,一定是没有 实际仿真。没有收集1+3+10 批数据。 ...

这个和金线、铜线有关系吗?

最近也有有类似问题,封装考虑应力_塑封料>粘片胶,PI coating也要验证,但PI层才5or7or10um,不知道具体影响改善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金线、铜线有关系吗?

最近也有有类似问题,封装考虑应力_塑封料>粘片胶,PI coating也要验证,但P ...

要一步一步分析,不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一步一步分析,不是猜测。

是的,也是想学习探讨下失效机理。

网友:
感觉就是应力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