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波动时,输出电压冲到了电源电压导致恢复缓慢

楼主(2023-08-08):
如题,电压电压1.6V,输出电压1.4V左右。在此情形下,当负载电流波动时,输出电压只能冲到1.6V,导致恢复变慢。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传统办法能增强它的瞬态响应呢?

网友A:
输出端加个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加个buffer?

您好,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请问怎么加buffer呀

网友:
是不是capless 结构的,可能需要加点瞬态增强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