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怎么带子模块的失调跑仿真

楼主(2023-08-08):
请教大家,怎么带图中某一子模块的失调跑仿真。
减法器,tia和比较器都会有失调,做失调消除该在那里做呢?

网友A:
可以尝试在输入端串接一个 dc 源来模拟 V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在输入端串接一个 dc 源来模拟 Vos?

你好,是需要是先mc仿真,再根据失调加vd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需要是先mc仿真,再根据失调加vdc吧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刚刚想到,其实你还可以在 mc 的时候设定只考虑某一模块,在 mc 设置面板可以 specific sub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刚刚想到,其实你还可以在 mc 的时候设定只考虑某一模块,在 mc 设置面板可以 specifi ...

你好,我想问的就是你说的   “只考虑某个模块mc” ,是这个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刚刚想到,其实你还可以在 mc 的时候设定只考虑某一模块,在 mc 设置面板可以 specifi ...

你好,你说的是这个地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这个地方吧

嗯,是的,具体用法的话你自己多点点、多试试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具体用法的话你自己多点点、多试试就清楚了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