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数字部分输出电平求助

楼主(2023-08-08):
我根据AMS的仿真教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verilog模型输出始终为1,我希望在混合仿真中该端口输出高电平,已经设置了connectrule的高电平为1.2V,但是瞬态仿真中,输出结果为state1,并不是电平信号。

网友A(2024-06-27):
请问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正好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正好遇到类似的问题。

后来发现不选择corner,采用默认的nominal仿真就是正常的,具体我也没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不选择corner,采用默认的nominal仿真就是正常的,具体我也没整明白。
...

感谢回复。已经解决,是因为没有接模拟元件未触发DA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