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的输入与输出交叉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08-08):
由于是1P2M的厚铝工艺,导致差分对绕线会十分困难,如果从栅极上方走一根输出的线可以解决绕线困难的问题,但是我记得差分对的输出信号是要远离差分的输入信号,防止产生干扰,想问一下,输入输出信号交叉影响真的很大吗?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输入输出交叉,可能会在二者之间形成一个寄生电容,导致形成一个反馈回路

网友:
输出走的M2在poly上过没问题吧,主要是尽量不要走M1,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2024-04-17):
这种ABBA的方式是不是没法让差分输出的线等长

网友:
主要还是图上的接法会使输入的gate的不匹配,既然可以走M2,那不如Drain端走M2,source走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