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定义了parameter变量,无法在ADE中读取

楼主(2023-08-08):
verilogA生成symbol之后,q出属性,在CDF Parameter of view里修改 Use Tools Filter到veriloga,然后可以修改变量的值。

但是点击ok之后,下次再Q,这一项又变成 Use Tools Filter。变量修改的值在仿真中有效,但是无法在ADE中load变量进行扫描。
不知道是什么设置问题。

网友A:
Q属性里面填一个变量名,sweep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属性里面填一个变量名,sweep这个变量

是说 User Propertty么?加不了呢,提示已经有了

网友B(2024-01-22):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的话,可否告知一下解决方案呢?

网友C(2024-09-02):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的话,可否告知一下解决方案呢?

您好,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verilogA模块,输入设为变量,可以跑DC,但在DC里sweep variable的话就只会得到扫描起点的DC结果,无法依次扫描,请问您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verilogA模块,输入设为变量,可以跑DC,但在DC里sweep v ...

我自己写了一个analog 模块,相当于是一个转换的功能。输入是扫描变量,输出给需要改变的参数。

网友D(2024-10-11):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verilogA模块,输入设为变量,可以跑DC,但在DC里sweep v ...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是这样。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是这样。该怎么设置呢

用config打开,再换个变量名看看呢?我之前也是这样,刚刚自己琢磨了一会儿,现在可以了

网友(2025-06-06):
我遇到变量的值显示不出来,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E(2025-07-08):
怎么会这样? 我一般是把需要扫描的变量再verilog a中用parameter integer 声明,原理图中调用后, q以下symbol,将cdf改为veriloga,然后将默认值设置为一个变量,比如 m,然后再ade中copy from schematic,就会获取到,dc,tran都可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这样? 我一般是把需要扫描的变量再verilog a中用parameter integer 声明,原理图中调用后, q以下sy ...

感谢,我来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