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电路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08):
将fifo_err信号高电平时间扩展到4个clka

网友:
是不是在clka时钟下,打拍再或运算时会因为竞争与冒险产生毛刺

网友:
或门的各个信号之间存在skew可能造成漏采

网友A:
解决:在或门后插入一拍clka的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在或门后插入一拍clka的寄存器

赞同,问题在于clk_b直接采样clk_a时钟域的组合输出值了,应该先用clk_a下打一拍

网友:
跨时钟的信号不要用组合逻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