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走电流和走电压是什么意思? 还有导体只走其中的一种吗? 求解

楼主(2023-08-08):
走电流和走电压是什么意思?   还有导体只走其中的一种吗?  求解

网友:
走电流的意思是这条支路上的电流已经大到一定量级,需要考虑是否超过金属走线的电流能力和金属走线寄生电阻上的压降。走电压没听说过。

网友:
作者:hnsjc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0869286/answer/188766531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搬运一下)

先说电压,它是属于电路的概念,一节干电池,电压是1.5V,那就是说其正负两极之间的“电势差”是1.5V,即电池两端电势是不一样的,有高低的。当有外电路接通后,电可以从电势高的一端流向电势低的一端,形成电流,就像水流从高往低处流一个道理。那么什么是电势呢?电势用来描述不同位置的电场大小。我们知道,同种电互相排斥,异种电互相吸引,这说明电荷与电荷之间是有作用力的,这种作用力的大小用“电场”描述。在一个空间电场中,如果指定A点为参考电势零点,那么B减A的电场大小就是B点的电势。电场可以由静态的电荷产生,也可由动态的磁场产生。发电机旋转磁铁,空间就会产生电场,如果在空间的合适位置放一根金属导线,这个电场就会作用于金属线内的自由电子,把电子驱赶到一端,从而在导线两端形成电势。如果在导线两端接上用电器,连接成闭合电路,就能产生电流。电流,是指带电粒子的移动。带电粒子可以是电子、离子,或半层体材料中的空穴,移动媒质可以是固体、液体、气体,也可以在真空中。电流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通过的电量”,所以要看时间快慢的。常见的电流如:导线电流,雷电击穿空气的电流,真空器件(电子管、各类电真空光源、雷达的行波管、微波炉的磁控管)中的电流。如果你拿着一个摩擦起电后的梳子在空中挥舞,其实也是一种电流。电势大(电路中可理解为电压高),对其他电荷推动的势能(一种趋势)就大,有时会大到击穿空气,比如雷电、脱毛衣形成的静电等。但电势大,不一定能形成强大、持续的电流。电流大小,根据定义,一要看电量,二要看时间。雷电电势高、电量大,放电时间又短,因此电流可达上十万安培。而毛衣上的静电,电势可达上千伏,但电量小得可怜,啪一下就放完了。

网友:
我的理解,现在公司强调的比较多相对的,gate段的控制信号主要是走电压起开启关闭作用,不太注意线宽,最小宽度大多能满足;而s d是走电流的要注意线宽度;有些时候sd 跟gate连一起,比如电流镜的基准被镜像的mos,连线是就要注意;还有一个概率就是静态和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