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Design卡死

楼主(2023-08-08):
在跑完CTS后,执行routeDesign,一直卡在initial detail routing。设计使用的是3层金属,不知道是不是绕线资源不足,但是目前的利用率只有30%overflow也不超过1%

global routing可以跑完

楼主:
这是一些log

相关图片

相关图片

网友A:
你这些命令的选项都是错误的,你把setNanoRouteMode和setTrailRouteMode选项设置对再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命令的选项都是错误的,你把setNanoRouteMode和setTrailRouteMode选项设置对再跑试试 ...

这是我的一些mode设置,我之前用这些设置跑另一个1p6m的工艺没问题,可是金属层变少后就出问题了

楼主:
设置了on grid only后  会跑出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