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BG的极点是怎么分布的?

楼主(2023-08-08):
这个BG的主极点是在A点吧?次级点在哪?B点么?

网友A:
设计时要关注两个极点,一个在OPAMP 的输出, 另一个在OPAMP +ve input.

网友:
寄生电容和R产生极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时要关注两个极点,一个在OPAMP 的输出, 另一个在OPAMP +ve input.

为什么不在 N2 处设置一根杆子呢? 你能解释一下吗? 抱歉我是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在 N2 处设置一根杆子呢? 你能解释一下吗? 抱歉我是初学者。

我猜你说的杆子是指pole。

我没有试过, 但是我分析在N2 处加pole是没问题的, 但是没有必要 (adding pole at N2 is fine but not necessary).因为只需要保证-ve feedback loop 比+ve feedback loop 在任何频率下都强。在这个bandgap结构里,这几乎是一定的。因此 没有必要浪费一个capacitor在N2上。

BTW,我怀疑你的母语不是中文 而且你也不算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