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有关vov的知识

楼主(2023-08-08):
管子尺寸一样,请问为什么右边管子的vov是左边管子的一半,但是电流却不闪1/4呢?相差2.4611u,感觉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会受哪些因素会影响呢?(如沟道调制?smic.18)

网友:
看电流饱和公式,你的两个vds不相同,只是W/L成比例,但是还有vds这个变量,所以最后电流和计算值不符,试试共源共栅电流镜,会保证相同的VDS,有一个比较好的电流匹配性能。

楼主:
是短沟道效应吗?栅极电压上升导致迁移率变小,电流比理论电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短沟道效应吗?栅极电压上升导致迁移率变小,电流比理论电流小

两个vds不一样  一个1.8  一个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