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两个SARM问题

楼主(2023-08-08):
20资产
我在看SRAM IP或论文时里面表示SRAM大小:4Kx32M8、8Kx8M16、512x32M2,这个”M+数字“表示什么意思啊?代表晶体管数量?
另外,我没有Memory Compiler软件,应该怎么提前估算SRAM的功耗呢?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M一般代表Mux。
如果有sram的lib或者datasheet,是可以查到功耗的。
否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一般代表Mux。
如果有sram的lib或者datasheet,是可以查到功耗的。
否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

感谢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