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_shell 执行link后, Can't read in the DB file

楼主(2023-08-08):
dc_shell 执行link后,提示Can't read in the DB file,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下
具体提示:
Loading db file '/home/projects/dc/lib/SP55NLLD2RNP_OV3_V0p5_ff_V1p32_0C.db'
Error: Can't read in the DB file 'SP55NLLD2RNP_OV3_V0p5_ff_V1p32_0C.db'.
        File 'SP55NLLD2RNP_OV3_V0p5_ff_V1p32_0C.db' is created using program version 'K-2015.06-SP1'
        which is newer than 'H-2013.03-SP1'. (UID-403)
Error: Could not read in the DB file '/home/projects/dc/lib/SP55NLLD2RNP_OV3_V0p5_ff_V1p32_0C.db'.
Loading db file '/home/projects/dc/lib/SP55NLLD2RNP_OV3_V0p5_tt_V1p2_25C.db'
Error: Can't read in the DB file 'SP55NLLD2RNP_OV3_V0p5_tt_V1p2_25C.db'.
        File 'SP55NLLD2RNP_OV3_V0p5_tt_V1p2_25C.db' is created using program version 'K-2015.06-SP1'
        which is newer than 'H-2013.03-SP1'. (UID-403)
Error: Could not read in the DB file '/home/projects/dc/lib/SP55NLLD2RNP_OV3_V0p5_tt_V1p2_25C.db'.

网友:
难道看不懂英文?
不是写得很明白吗

网友A:
换一个高版本的dc_shell就可以了,比K-2015.06-SP1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高版本的dc_shell就可以了,比K-2015.06-SP1高就行

解决了,需要转换下,版本太高了

网友(2023-10-24):
DB文件产生的软件版本和DC软件版本不一样  DB更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