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传递函数怎么理解

楼主(2023-08-09):
如图这个两级运放在这篇论文中的简化小信号模型,想请问gm(s)=gma(1-s/ωa)是如何推出来的?gma是运放低频时的跨导、ωa运放内部的延时(个人理解就是极点),但对这个形式不理解

网友A:
大胆质疑,小心论证。
1)至少从图示Fig2.c电路图上无法推到出该公式。Fig2.c是个单极点系统;
2)如果公式正确,应该是三个电流镜节点电容的相互作用及相关处理,追参考文献【6】吧。
仅供参考

网友:
gma,wa是实数的话,形式上是低频值为gma,外加一个右半平面s=wa一个零点,并不是极点。零点具体怎么来的得看下参考文献6,不知道是不是接Vias的那个尾电流管漏极那儿的。
另外,零极点和时间确实有关系,拉普拉斯反变换可以看出来,这是信号与系统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胆质疑,小心论证。
1)至少从图示Fig2.c电路图上无法推到出该公式。Fig2.c是个单极点系统;
2)如果公式 ...

参考文献6
Generation, design and tuning of OTA-C high-frequency sinusoidal oscillators.pdf (1.29 MB , 下载次数: 9 )

网友A:
求大神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大神指点指点

【6】的参考文献再扒下去后面是用泰勒展示就是等价无穷小。这篇文献 Frequency_limitations_of_continuous-time_OTA-C_filters.pdf (340.4 KB , 下载次数: 1 )

后面作者用这个式子来推导相位裕度的,但是把极点转换成RHP的零点在相频上是一致的但是幅频上不一致所以我不太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