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框选一片区域,获取这片区域所有目标的db数据?有什么函数可以实现

楼主(2023-08-09):
框选一片区域,获取这片区域所有目标的db数据

网友:
还没见过直接得到的,不过应该可以先得到用鼠标框选区域的bBox,再用trueOverlap

楼主:
用鼠标框选得到的bbox咋个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鼠标框选得到的bbox咋个得到

我也不知道具体哪个函数,听说好像可以

网友:
query的几个函数?

网友:
先得到obj的ID,再用dbGet

网友:
geAddSelectBox(getCurrentWindow() nil enterBox())
geGetSelSet()
这样就能获取框选区域的所有目标db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