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scode补偿为什么引入两个零点?

楼主(2023-08-09):
同样是cascode补偿,为什么第二个结构会引入两个零点,而第一个结构只有一个零点呢?

楼主:
第二个结构是一个在右半平面、另一个在左半平面

网友A:
左右各一个零点

网友B:
什么书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C:
第一个结构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结构没看懂

哦,看懂了,那两条辅助支路就是专门为了引入cascode miller补偿而配置的,跟主信号通路无关.......

楼主:
有没有大佬直观的说说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书方便分享一下吗

cascode不就那几篇论文,坛子里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各一个零点

我不都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直观的说说原因?

在第二个结构里 compensation capacitor构成了一个feedforward path,但是这个feed forward path 和你的主路的相性相反,所以其形成的zero在RHP (Miller compensation形成的RHP zero也是这个道理)。在第一个结构中,compensation capacitor没构成这样的feed forward path,所以没有RHP zer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第二个结构里 compensation capacitor构成了一个feedforward path,但是这个feed forward path 和你的 ...

哪个结构用的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结构用的多呢

很难讲哪一个用的多,因为我都没用过。。。简单看了一下,相比于第二个设计,第一个设计虽然没有RHP zero,但是PSRR 应该不会好(尤其高频) 而且noise 比较大,offset自然也比较大。

网友(2024-05-30):
您好,根据这个图,右半平面零点是不是应该近似为gm9/cgd9,而不是拉扎维p391页写的gm4reqgm9/Cc,望不吝赐教

网友F:
因为左边平面零点几本教参都是gm4/Cc,说明应该gm4ReqCgd9>>Cc,但是感觉右零点拉书上面是不是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结构用的多呢

第一个结构避开了降低相位裕度的右半平面零点,更容易稳定,感觉更好一些。你可以两种结构都搭一下,仿真对比。毕竟,实践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第二个结构里 compensation capacitor构成了一个feedforward path,但是这个feed forward path 和你的 ...

nicer。。。

楼主(2024-12-23):
引用 网友F:
因为左边平面零点几本教参都是gm4/Cc,说明应该gm4ReqCgd9>>Cc,但是感觉右零点拉书上面是不是反了 ...

这个左零点怎么直观理解啊?截断了前馈为什么还有零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