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drc怎么能box住某个模块的drc

楼主(2023-08-09):
不想跑某个模块的drc怎么设置啊

网友:
可以试试看

网友:
DRC可以框选某个区域只跑那个区域的DRC。你想某个模块不跑,那么你另存一份layout,删除那个模块,运行DRC也是OK的。

网友A:
drc options ->include ->在下面那里输入EXCLUDE CELL +cell名字

网友B:
4楼正解
也可在drc cmdfile:    EXCLUDE CELL “cell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
也可在drc cmdfile:    EXCLUDE CELL “cellName”

四楼那个不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options ->include ->在下面那里输入EXCLUDE CELL +cell名字

还是不行

网友A:
勾选了吗?

网友:
EXCLUDE CELL BG,BG是你要box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了吗?

勾上include rule statements就好了

网友(2024-01-29):
引用 楼主:
四楼那个不管用呢

用过,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 我们都是这样跑

网友(2024-03-01):
setup--DRC option--include--勾选include rule statement

EXCLUDE CELL  XXXX

网友:
DRC Options ------Include------勾选Include Rule Stat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