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ing: junction current density(I/Area) exceeds 'imelt'

楼主(2023-08-09):
ESD仿真时候IO口的二极管报这个错误,请问如何解决呀,print看了下二极管电流mA级别,面积大小4p

网友A:
2um x 2um 面积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um x 2um 面积太小?

换大成8um*8um都不行

网友:
至少diode面积可以按照design rule里面的要求添加,在进行仿真

网友A:
esd >> 1.5A
8um x 8um 面积太太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 1.5A
8um x 8um 面积太太太小

请问一般用到哪一个量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 1.5A
8um x 8um 面积太太太小

请问大概量级应该多少呀,我是应届生,老员工他们弄的电路,我看很多n+/sub diode都是4p大小的,叫我负责ESD,以往没接触过,warning很多,都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检查 drc 文档 esd 部分

老员工不想或不能告诉你 -> 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概量级应该多少呀,我是应届生,老员工他们弄的电路,我看很多n+/sub diode都是4p大小的,叫我负责 ...

for HBM 2KV, diode正向应用的话,一般25um*2um*4finger 大差不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用到哪一个量级呢

面积最少也要150以上吧

网友A:
t*mc esd HIA.*g rules => width > 2um, length > 10um, total perimeter >300um

25um*2um*4finger 大差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c esd HIA.*g rules => width > 2um, length > 10um, total perimeter >300um

25um*2um*4finger 大差不 ...

25*2*4 finger , perimeter = (25+2)*2*4 = 216um < 300 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