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bg版图设计中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3-08-09):
设计一个低功耗bg,支路电流在100nA左右,个别支路电阻接近50M,想问下在版图设计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嘛

网友:
必须满足rule要求

网友:
1。BG这个模块的输入位置,输出位置,在TOP or大模块当中的位置。
2。核心电路差分对的位置
3。金属走线
4。注意电位,电源地线的布局
5。隔离干扰与噪声,保护环的运用。
6。模块布局成方正
其实大的广泛的问题涉及了很多方面,如果能再多几个限定词汇可能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