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偿】可靠性仿真求助!

楼主(2023-08-09):
请问一下,我在做可靠性仿真的时候,引入了老化的model后,勾选配置如下,但仿真报错,我查看了input.scs_fresh,发现确实有注释符号,但这里也没有明显报错啊。
我的老化model是用他给的例程自己改的,我怀疑是这个model没写对。但又找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附上一张model lib的图

网友A:
你在上一行把语言设置为spice了,而spice的注释不是斜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上一行把语言设置为spice了,而spice的注释不是斜杠

可是这个input.scs是他自己生成的,下面的这些注释也是自己生成的,恳请问一下我需要这么设置呢,我想的是要么就让virtuoso只仿真不生成netlist,但是我只点run的时候,还是更新了netlis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input.scs是他自己生成的,下面的这些注释也是自己生成的,恳请问一下我需要这么设置呢,我想的 ...

仿真器改成spectre试试?cadence里似乎没法不生成网表就run,需要到命令行里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改成spectre试试?cadence里似乎没法不生成网表就run,需要到命令行里跑
...

嗯嗯 好的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2024-07-14):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