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道运放输出波形的题目

楼主(2023-08-09):
秋招遇到的,有点拿不准,请教一下

网友A:
IN + =1.2, IN-=0.4, I_MN2=20mA, I_50Ohm=10mA, Ca 放电,0~-0.5V; I_MN3=0mA, Cb充电,0~0.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 =1.2, IN-=0.4, I_MN2=20mA, I_50Ohm=10mA, Ca 放电,0~-0.5V; I_MN3=0mA, Cb充电,0~0.5V

感谢!懂了!

网友:
I_50Ohm=10mA, Ca 放电,0~-0.5V
楼主,这里没看懂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 + =1.2, IN-=0.4, I_MN2=20mA, I_50Ohm=10mA, Ca 放电,0~-0.5V; I_MN3=0mA, Cb充电,0~0.5V

电压也就变化100uv吧,而且AB都是-100uv~0v交替变化吧

楼主:
好像有争议,大家再讨论一下

楼主:
目前我见到的一些答案:
首先都是方波输出。
1.单端是一边0到-0.5,一边是0到0.5
2.单端是0.1-0.6
3.单端是-0.5到+0.5
4.单端是-0.25到+0.25
看看大家觉得哪个对或者自己有什么见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我见到的一些答案:
首先都是方波输出。
1.单端是一边0到-0.5,一边是0到0.5

案子破了朋友们,仿真看了,瞬态仿真最最开始的波形是,0.1-0.6,相位差180°;然后充放电时间特别慢,需要用很长时间稳定,最终稳定下来的时候,共模回到0,幅值在±0.25。
所以第四个答案是对的。放师兄回复原文:“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共模在0V上;然后 高频下面 单边等效25欧姆嘛 ;20mA的波动 , 应该就±0.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案子破了朋友们,仿真看了,瞬态仿真最最开始的波形是,0.1-0.6,相位差180°;然后充放电时间特别慢,需 ...

请教下为什么高频下 等效2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为什么高频下 等效25欧

电容值较大,高频直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