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点亮错误弹出窗口不是工作库的版图,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09):
导出gds,指令跑完验证,读取结果后,点亮错误,会弹出新的版图窗口(已确认所在的层次与验证的层次是一致的)。新弹出的版图不是工作库中的版图(其他参考流用的库中的同名版图)。如何设置。求各位大佬解决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采用控制变量法,将GDS放到DRC图形验证界面上跑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也出现,是不是导出的GDS当中就是包含了非工作库中的版图,(其他参考流用的库中的同名版图)例如选错了GDS文件之类的。如果没有出现,检查一下指令的操作有没有设置错误。

网友:
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不同库中的同名cell就会有问题,求解

网友:
Calibre-highlight-setup cell map里面改layout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