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器件里的SP1Tswitch 是一种单刀单掷开关该如何使用呢?

楼主(2023-08-09):
大佬们,如何设置SP1Tswitch 器件进行仿真,比如我想高于1V打开,低于1V关断。

网友A:
要用analogLib中的switch器件
你这个单刀单掷开关是固定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analogLib中的switch器件
你这个单刀单掷开关是固定状态的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