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可以用virtuoso进行ESD仿真吗?

楼主(2023-08-09):
如图,搭建一个理想的ESD放电模型,可以在schematic上进行仿真查看吗

网友A:
用cadence仿真有几个问题:

1. 没有理想的开关模型,无法做到charge电荷完成后切换路径让电容对DUT放电;
2. 没有器件的ESD模型(除非电路是GCNMOS结构,可以不用ESD模型)
所以想用cadence做ESD仿真目前来说还是有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ence仿真有几个问题:

1. 没有理想的开关模型,无法做到charge电荷完成后切换路径让电容对DUT放电;

感谢答复~

网友(2023-10-19):
esd放电模型就是你附的图,选取合适值就可以。主要的问题是 部分esd器件没有对应的model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dence仿真有几个问题:

1. 没有理想的开关模型,无法做到charge电荷完成后切换路径让电容对DUT放电;

关于 理想开关, 可以用压控电阻,如果库里有的话。

网友:
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建模比较麻烦

网友B(2024-12-18):
引用 网友A:
用cadence仿真有几个问题:

1. 没有理想的开关模型,无法做到charge电荷完成后切换路径让电容对DUT放电;

请想问一下GCMOS如何搭建仿真,以及评估是否满足ESD能力要求呢?

目前按照如图方式搭建仿真电路,开关在100ns的时候切到右边,仿真结果如图:

设计需求是ESD能力4KV,请问这个仿真电路搭建是否正确?另外如何评估是否满足4KV呢?

工艺是0.18um标准CMOS,器件是5V nmos

网友C(2025-06-04):
引用 网友B:
请想问一下GCMOS如何搭建仿真,以及评估是否满足ESD能力要求呢?

目前按照如图方式搭建仿真电路,开关在1 ...

您好,如何设置在100ns时开关发生转换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如何设置在100ns时开关发生转换呢

在tran仿真里面,通过dynamic parameter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tran仿真里面,通过dynamic parameter设置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想问一下GCMOS如何搭建仿真,以及评估是否满足ESD能力要求呢?

目前按照如图方式搭建仿真电路,开关在1 ...

看电流,4KV电压是2.6A,你这ESD器件只走了0.8A,说明还有电流从其他地方走了(这是因为耦合以及模型的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