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纳安级的电流为什么镜像不准确?

楼主(2023-08-09):
大佬们,为什么纳安级的电流通过电流镜镜像时会不准确呢?比如500nA一比二镜像会变成860nA而不是1uA。

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吗?除了增加栅长L

网友A:
额,我以为你说几十一百nA那种呢,500nA不算特别小了,只复制到860nA应该是你电路哪里出了问题,按理来说不会差别这么大吧

网友B:
应该还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引起的。主要是通过增加L减小偏差。
当然增加运放反馈,使VDS相等,效果更好,但会增加电路复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以为你说几十一百nA那种呢,500nA不算特别小了,只复制到860nA应该是你电路哪里出了问题,按理来说不 ...

电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引起的。主要是通过增加L减小偏差。
当然增加运放反馈,使VDS相等,效果更好,但 ...

增加运放反馈就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没问题

那就增长L咯,用倒比例的管子试试,电路没问题100多nA的误差我不太理解

网友:
可能存在漏电

网友:
两个管子的Vds差别大吗

网友:
用共源共栅电流镜啊,不然沟调明显的话vds差很多电流会差很多的

网友C:
首先,需要把电路结构及参数贴出来,这样才好让大家分析;其次,感觉应该注意finger和m的设置,电路上2倍镜相不要用finger=2,用m=2,尽管版图设计上是finger且画在一起的。

网友D:
我现在做的都是1nA,10nA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做的都是1nA,10nA这种电路。。。

有学习资料推荐吗

网友:
好好查一下漏电,各个管子是否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需要把电路结构及参数贴出来,这样才好让大家分析;其次,感觉应该注意finger和m的设置,电路上2倍镜 ...

同意,用m 而不是finger ,或者采用coscode 电流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做的都是1nA,10nA这种电路。。。

1na  mos  current  mirror 会准吗 ??
哪种 process ?
低压 process有些 gate leakage 不小

网友F:
1nA的电路吗,低压情况下小尺寸管极限corner下leakage可能都在nA级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nA的电路吗,低压情况下小尺寸管极限corner下leakage可能都在nA级别了吧

请教一下,这里说的“leakage”可以解释一下吗?指的是亚阈值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里说的“leakage”可以解释一下吗?指的是亚阈值电流?

管子在vgs=0或者vds=0的时候,都会有漏电电流,表现为gate端或者bulk端通过寄生电容往source和drain漏电,还有直接从沟道漏电的,管子尺寸越小越明显。但你复制的500nA到1uA不算小了,楼上说1nA的电流复制我还没见过,1nA电流能驱动管子工作吗?  你的情况如果是管子都工作在正常区域,那就是沟道调制了,vds差异导致电流复制不精确,有100多nA的差距是会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子在vgs=0或者vds=0的时候,都会有漏电电流,表现为gate端或者bulk端通过寄生电容往source和drain漏电 ...

谢谢宝,爱你(づ ̄3 ̄)づ╭❤~

网友:
引用 网友E:
1na  mos  current  mirror 会准吗 ??
哪种 process ?
低压 process有些 gate leakage 不小

国外的工艺,工艺不是很先进,电流镜,运放等支路都是1nA电流,已流片,良率不高,不过功能性能满足使用标准,主打超低功耗。

网友:
该不会 XFAB ?
XAFB 马来西亚有 厂 , 朋友去用 HV PROCESS
说出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做的都是1nA,10nA这种电路。。。

应该都是亚阈值区的管子了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贴个电路图(含偏置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