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adring lvs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8-09):
pad  标黄net上有电阻 (粉色)并联的, lvs mismacth。 这个pad单独跑的话,加上virtual_connect -name "?" 是可以过lvs的。
但是放到pad_top 上就过不去了。 rpt 看起来是schematic XR merge到一起了,但是layout没有。 左边的net宽4.26,右边4.5 。  求助

pad.gds

pad.gds

lvs rpt

lvs rpt

楼主:
加上这2个 option 就可以过, 电阻wl 在 cdl 和 gds 不匹配的问题了

virtual_connect -name "?";
virtual_connect -depth -all;

网友:
应该是gds 中电阻的属性跟 schematic 中的属性对不上, 如果确定 GDS 没有问题,可以在tolerance 中修改阈值让 工具比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