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温漂会有锯齿状?

楼主(2023-08-09):
还有一般温漂多大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
仿真的step设小一点,比如0.5 ,0.1,你这仿得可以了,温漂十几二十几就差不多了

网友:
精度问题

网友:
1.如上面所说,这是仿真器的仿真精度太粗导致的,step设置小些就能解决;
2.温漂一般做到20ppm就差不多了,可以尝试做到10ppm以下,还是要看设计指标是否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