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蒙特卡洛的仿真的疑问

楼主(2023-08-09):
上图中,在跑蒙特卡洛参数的时候,左边出现了一小簇偏差较大的样本,说明这个参数受工艺适配影响很大吗。我觉得公式应该没问题,因为在全工艺角的时候都能跑出结果,并且结果都挺理想,就是蒙卡的时候出现这个现象,而且不理想的这些样本值都不在我跑corner的结果范围内,这是啥原因啊,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A:
你的电路受MC的影响较大,电路性能在某些mc case下发生了较大恶化,超出PVT仿真范围也挺正常的。建议打开debug模式,单跑这几个恶劣的case去找问题所在,或者使用MC自带的mismatch贡献统计,查找哪些管子贡献的偏差较大进行针对性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受MC的影响较大,电路性能在某些mc case下发生了较大恶化,超出PVT仿真范围也挺正常的。建议打开de ...

感谢!非常有用,我去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