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干采样

楼主(2023-08-09):
首先这是个bootstrapped_switch电路,输入频率是10kHz,采样频率是20Mhz,DFT仿真还是有部分地方没有搞明白,我应该设输入频率为多少,采样频率为多少?采样多少个点才合适相干采样定理?

DFT

DFT

网友A:
确保相干采样之前,首先都要确立输入频率(Fsignal)是多少。采样频率(Fsample)就由你的FFT点数和输入频率来定,FFT点数(N)一般为2的指数倍。Fsample=Fsignal*N/M。M为你希望看到的信号周期个数,M和N要互为质数。我一般习惯性取N=1024,M=3。菜鸡一枚,希望你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相干采样之前,首先都要确立输入频率(Fsignal)是多少。采样频率(Fsample)就由你的FFT点数和输入频 ...

太感谢了,我也是刚入行没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