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种结构带隙基准电压源的环路稳定性仿真问题

楼主(2023-08-09):
小弟请教下各位大佬,这种结构的带隙基准电压源的环路稳定性怎么仿真,iprobe应该放在哪里进行stb仿真呢。求助,万分感谢!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试一下在这里打开环路 放置i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在这里打开环路 放置iprobe

仿真出来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了,非常感谢!

没问题!优秀

网友B:
这个结构的电流是怎么确定的,是要保证上面的vgs/r和下面的vbe/r的电流一致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的电流是怎么确定的,是要保证上面的vgs/r和下面的vbe/r的电流一致才能正常工作吗?

...

电流就是IPTAT,ΔVbe/R。 上面的PMOS mirror决定了两个branch 的电流是相同的。